华硕A6300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1-12-24):
上电待机电流0.041,开机电流跑到0.7左右自动断电

网友:
显卡不过加焊显卡,

网友:
加焊行吗?

网友:
测测掉之前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刷BIOS,,尝试下

网友(2012-03-24):
还是先对华硕的时序了解下的比较好啊。要不然这样的问题很不好回答啊,单看电流,是不好确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