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搞了一天没搞好的怪问题..三星4521F..

楼主(2011-12-24):
打印..复印..发传真都正常..就是接收传真文字会拉下一点来..效果看图..已经排除电话线..跟对方传真机问题..已经换过好几台传真机试他这台机了..结果是一样的效果..懂的麻烦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
奇怪 了..怎么传不到图片的

网友:
效果如图..图中那种效果是会不规则出现的..问了好多人都说没遇到过...有懂的大伙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打印头方面的问题。。。

网友:
激光机来的..那来的打印头啊..接电脑打印是正常的..复印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不要沉啊..顶起来..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既然没有人来答...

网友:
没过定影前卡一张纸试试,就可以看出是是鼓还是定影问题了。

网友:
大哥..打印复印都没问题啊..加热组件也拆出来看了..没啥问题

网友:
一天了..还没人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打印头方面的问题。。。

是来赚分的吗?还打印头?

网友:
个人感觉这是进纸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電話線路有雜訊干擾,不然就是機器裏的調解器故障,可試將18800下調至9600看能否改善.

网友:
树叶有专攻。。。。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这不是扫描器的问题,是传送纸马达的齿轮在转送原槁的时候偷停了一下,造成扫描图像拉长,这个故障一般是传送齿轮对位不好,就是两个齿轮合得不紧,其中一个轮动了或齿轮断齿了。

网友(2012-03-04):
看到了没有是横向的拉长 是扫描的问题吗
中维有你更精彩,18楼之前的都面壁去,对方传真机在发送的时候原告在走纸过程中停顿了一小下,就会造成对方接收的传真是这个效果。

网友(2011-12-28):
我现在用的第三台4521,一直都很正常,我感觉不该是4521的问题,而是对方的问题,实在不行找个4521对发传真试下了!!如果打印正常的话,传真也该不差,因为都是同样的传动和数据传输吧,至于线路的干扰应该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最多是掉线吧!!这个相当于以前拨号上网的调制解调器,如果线路不好,会自动降速的

网友B:
感觉是发送方的扫描的问题但你说的 排除对方传真机的问题的话 那你就进维修模式清下内存吧

网友:
纸是怎样出来的?

网友:
我不知道國內的電訊商有沒有提供給你們傳真機維修員專用的測試傳真號碼,首先要在傳真機先設定回覆號碼TTI或CSI,將一份原稿傳真至那個測試號碼,待一分鐘左右便會接收到剛才發出去的傳真,還附上一份報告,內容會顯示傳真速率和電話線噪音比.這個操作主要目的是要看對方會接收到的圖像效果,實際上你所傳送到的是一個電腦系统,它會將原文轉發回來.若你的傳真機掃描部份有污物,那傳真件上就看到有黑線,即對方接收到的一樣.用這方法先確定是那一方的問題,若是對方的問題,你根本不需要花精神在你這一方的傳真機上.還有要看是接收所有傳真都有這問題還是接收某處來的傳真才有問題,若是後者肯定是對方的問題.我在20年前已開始維修傳真機了,但在近這10年已很少接觸了,傳真機快將淘汰.

网友:
打印正常复印正常....将主板..清零..试试吧....或者.换板...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换新的,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有,清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是进纸的搓纸轮的问题吧,

网友(2012-02-01):
好了没有楼主,期待你的分享,换主板试了吗?

网友:
我去年修过一台跟你那故障一模一样的,打印复印都正常,就是接收传真时会下沉一行左右,怎么修好的都不记得了,修了几天才搞定。清过零(要是水货机器不要随便清零),换过网络板。最后好像是搓纸轮下面垫了一层纸,还换了取纸垫。

网友:
换进纸组件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别人是用热敏传真机收的文件,在转发给你的。

网友:
有时纸张设置有问题也会这样,比如我们常用的是A4,而香港用纸是F4,就需要设置缩放比例.有时就是我们设置成了的比例问题

网友:
各位大哥..这机报废了..主板我换过了..网络板是跟主板集成在一起的....最后我拿去三星维修站..他们也修不好..最后就报废了..无奈啊

网友:
塵歸塵 土歸土 , 賺了人民幣歸阿嫂 .

网友:
  不是对方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貌似十八楼的正解,

网友(2012-03-06):
我在发一个传真给你试试

网友:
清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