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服务器72G串行接口的SCSI硬盘,2.5寸的,大家见过么?

楼主(2011-12-24):
从HP服务器上拆了一块72G的1万转硬盘,而且只有2.5寸哦,跟普通笔记本SATA硬盘类似,稍厚点,但绝不是SATA接口哦,
是希捷出厂的,型号是ST973402SS

网友:
再跟普通笔记本SATA接口对比一下:

网友:
现在有个小小疑问,此硬盘如果直接用台式机的线来接(需要稍微破坏一下线的边,才能插入),盘子是不转的,当然也就无法识别了。
我想买个转接卡,但不知道能否正常使用,淘宝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745577004&wwdialog=bbxxbbmc
请有经验的兄弟赐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2.5寸的吧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的SAS数据线才行  数据线跟电源线并在一起的~性能比普通的好一点~但容量太少了 还要花钱去买一个转换器~还是别用好了

网友:
这个是SAS盘,需要专用的数据线和SAS卡才能用起来的

网友:
汗,这是SCSI接口吗?应该是SAS接口的盘。楼上说的得没有错。看来楼主没有见过。以前产的是SCSI接口,老式的,像台式电脑的IDE一样,现在都是用SAS接口的,跟台式的SATA差不多。

网友:
这种盘上个月搞了几千个,有36G还有72.8G(73G)和146G,现在还有36G的,累死。。。

网友:
楼上会用它组建RAID吗?

网友:
SAS的   做RAID也好

网友:
恩,楼上的都说了,是SAS,要一个转接卡,就可以像普通硬盘一样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