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显卡 报错2E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啦!

楼主(2011-12-24):
我有两块显卡,一块是七彩虹的7600GT 一块是影驰的8500GT 主板测试卡都报错在2E ,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呢??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的电感线圈我都量了,都正常啊 ,
显卡

网友:
2e是bios问题,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像见过2E 也能亮啊

网友:
bios的问题多,BGA也可能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没有刷BIOS 的设备啊 ,哪位能推荐个哪有卖的啊 ,还有值桥的焊膏,还有钢网啥的,哪家卖的好啊 ,,

网友:
先干核心,不行的话再搞BIOS
反对楼主:
5.0
江琳
反对楼主:
反过来搞

网友:
第一块,七彩虹的 7600GT 刷BIOS 后开机画面正常,到DOS 下就不正常了,谁有这卡的BIOS 啊,七彩虹 天行7600GT UP 烈焰战神2 256M DDR3 ,我刷昂达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