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3T屏偏暗

楼主(2011-12-24):
三星213T点不亮!拆机后换电源板电容两只后,仍然点不亮,发现高压板上两贴片保险断,更换后点亮。可以正常使用。但发现屏的上半比下半部分稍暗,亮度调节有反应,但整体偏暗。接下来应该如何查?盼高手指教.

网友:
先占一楼!!!!!

网友:
不行就换下灯管。。。。

网友:
應該是燈管問題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建议更换灯管试试。

网友:
  不排除灯管  何谈下步???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三星的通病啊,换了电容屏亮度不一致,灯管老化啦!你把老化的换了就好了,不过建议你全换了,不然还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外接高压条点屏灯管看看。

网友:
如何测?详细点,灯管能通用吗?有两根SAMSUMG 214T的灯管。

网友:
已于2012年1月18日修复,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一块,OK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原高压板上部灯管一直没有工作,保险熔断,暂时放着,多层板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