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装xp后滚动条一直在滚

楼主(2011-12-24):
v3000d壳上是3700装xp后进滚动条一直在滚  进pe和安全模式没问题 应该是上了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是bios不支持xp吗?以前开机没有错误提示  后来我修了显卡 南北桥后 出现错误提示  bios 00  pci 01 02 03 04  按f1  进系统  现在是装了win7 可以正常使用  我现在想把那错误提示给修好  不知道该做上面 因为板子已经干了太多次  怕上bga给干死了
所以想问问大家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BIOS设置问题,之前碰到过一个这样的,一时想不起来咋调的了,确定是BIOS设置

网友:
是bios设置?  就是开机后按f几进bios的那个吗  麻烦再好好想想  因为我换了个bios还是那样

网友A:
V3000应该没有硬盘模式的你进bios是没用的你看是不是他硬盘分区的问题重新分区试一下!我也有这样的本子重新分区搞好了!

网友:
已经 换过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000应该没有硬盘模式的你进bios是没用的你看是不是他硬盘分区的问题重新分区试一下!我也有这样的本子重新 ...

没好 我那个能进系统的 只不过要好久 大概十分钟后来我进系统把sd的驱动关了 就好了

网友B:
光驱先拔了,有可能你把南桥搞出问题了

网友:
裸板测试呢 V3000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sd卡什么的有2个驱动 我把那两个驱动禁用就好了能正常进系统了 楼上说那个裸板的问题 我早就做过了

网友C:
尝试清一下CPU风扇的灰尘,我经常遇到这问题。清理好就可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先拔了,有可能你把南桥搞出问题了

确定是南桥周边问题了  我把sd卡的两个驱动禁用就好了

网友:
错误代码是因为南桥没焊好   滚动条是因为有南桥周边出现问题  我加焊南桥后代码没了 禁用了sd卡的两个驱动 后 能正常进系统了 没换南桥 之加焊 所以不敢确定具体是sd那的芯片坏 还是南桥坏 不过能正常用了 就交货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清一下CPU风扇的灰尘,我经常遇到这问题。清理好就可以正常

个人感觉你这完全是在混分

网友:
上BGA干显卡吧,或者AMD的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来就装了WIN7

网友:
显卡有可能导致

网友D:
我昨天碰到一个。也是,SD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碰到一个。也是,SD卡的问题

呵呵呵  修了还是禁用了

网友:
3700可以装XP的,我装过

网友:
先装个WIN7试试

网友:
那就禁用吧  一般客户都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