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65GV-M8 V3.1D不跑码

楼主(2011-12-24):
联想865GV-M8 V3.1D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一下,供电都是正常的,BIOS刷了,我用带灯假负载,发现带灯假负载上的A20M, SM ,IGNNE ,TESTH ,IINTO,这几个灯不亮,然后,我加焊了底座,还是原来的情况,现在没什么思路了,求解!!!!!

网友:
代换了吗 ?

网友:
南北桥空焊也会导致啊,我遇见过。亚桥试试灯亮不亮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都是IO关系啦

网友:
有思路,多修修

网友:
压桥,加焊IO~~~

网友:
换了个IO还是一样的

网友:
原来是CPU到北桥中间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