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仁帮忙看下这个电磁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24):
电磁炉进水后把打火了,拆开看水也干了,经测量保险坏了,其他没明显坏的地方,现在的症状是更换保险后电磁驴一加上加热丝就烧保险,不加没事。。。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我修过好多个这东西不好修 烧坏的元件都是值钱的东东 弄不好要赔本

网友(点评):
有没有18,12V双路变压卖啊,,我的坏了变压器,,有8年时间了

网友(点评):
我家的电磁炉坏。。。都是自己动手,,这次坏了18,12V变压器,,在老家电子店买不到,,

网友:
烧保险 一般桥和大功率开关管坏了  如果线圈有问题那就麻烦了 换新的也烧。

网友:
不加加热丝板子上各电压都正常,就是一加上加热丝就烧保险

网友:
呵呵 ,楼主家有电磁 驴啊哈哈  ,一般是整流桥堆还有IGBT大功率开关管坏啦,还有就是加热盘,高频升压电路

网友:
明显开关管子坏掉了

网友:
如果是进水看那部分
先测量IGBT(功率管)还有桥堆 如果有电源管理芯片 VIP22A(8个脚的)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2.7还是3微法的高压电容检查了没有?

网友:
电磁炉就那几个元件,还是好修的。拆出主板量过IGBT、扁桥、三个电容,330K大电阻、还有你换的保险是10A以上的吗?

网友:
IGBT或整流桥应是短路了,IGBT换的话最好是按同型号更换,如常用的25N120、H20R1202要同型号更换。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对,强烈建议查下那330k的电阻情况

网友:
IGBT
贵玩意

网友:
开关管坏了。

网友:
如果不加线圈,电压什么的也都正常,也不烧保险,就是一加上那个加热线圈就烧保险了,别的元件也没坏,。请问下会是电路板上的事吗

网友:
IGBT大功率开关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