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965的北桥供电电感对地阻值3欧,正常吗?

楼主(2011-12-24):
GM965的北桥供电电感对地阻值3欧,正常吗?

网友(点评):
请教下楼主,对地阻值3欧时,电压正常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我的板子是945的板子,北桥供电管输出电压1.2V,但对地阻值只有5欧,不知道5欧的阻值正常不正常。谢谢……。

网友:
可以先不考虑它,先看看其他问题,结合电流可以判断啊

网友:
短了吧?  有好板子对看下  有点太低了

网友:
阻值小了点,应该在十几欧,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

网友:
只记得最少几十欧吧,供电怎么样啊?

网友:
感觉有点偏低,最少也得有7-8欧左右

网友:
kan 下供点正常不

网友:
可以先不用管他

网友:
需要考滤是不是集成显卡的?

不集成显卡的值在30左右

网友:
已换北桥,故障解决。

网友:
我惊呆了,好贴啊,很难得的好贴

网友(2012-04-22):
有少部分的电感对地阻值就是小

网友:
看来还是桥短路了,看来3欧是不正常地。。。。。。。。

网友:
明显有短啊!~拉低了这么多

网友(2012-06-17):
我量下来在15-13欧之间。

网友(2012-07-31):
我的20欧正常吧

网友(2013-11-02):
没有那么低的吧  呵呵 3欧姆 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