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十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开机后提示 bios 00  pci01 pci02 pci 03 pci04   我这是简写的  显示器上英文我也不懂  进不去bios调整界面  能进pe  进完整版pe带驱动的 不行  然后win7可以进系统  xp在滚动条那十几分钟才能进系统  我换过bios不行  问题依旧  来的时候不提示代码的  我加焊了三个片子后出现的 具体是加焊那个后出现的也记不住了  希望有高手看到帖子给回复了  十分感谢

网友:
有时很多故障都是自己整出来的,没弄明白之前还是三思而后行哦!

网友:
对 就是加焊南桥不小心弄出来的  现在加焊南桥又给弄好了

网友:
没事整什么桥,我现在懒得动桥了,桥的故障只占总故障的10%,可能还没这么多

网友:
这机器显卡的问题是百分之90    怎么搞到北桥上面去了   我晕  不知道LZ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师傅说过,修机要三思而后动。

网友:
LZ加焊南桥就好了?原来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PCI总线报错,一般换个南桥故障都可以搞定的,以前遇到过一联想旭日410的同样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一般好的就不动桥的

网友:
啊,南桥,管的东西真多呀,,
不要随便的乱汗啊,,太危险了,,

网友:
牛人啊,加焊了三个片子

网友:
越修越多啊....

网友:
到官网上去找个F31版本BIOS 进到win7下刷吧,然后再换XP,应该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