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N BIOS文件 昭阳E680 板号:le4a64309bnwn 集显

楼主(2011-12-24):
如题.客户原来机子的BIOS芯片很烫,电压又正常,,拆下来在编程器上也读不出来,没资料,有一片一样的芯片没资料写入,,有的朋友上传个,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有点奇怪,你说的很烫那证明是烧掉啦,会不会是什么电压不正常吧BIOS烧掉啦呢,假如没找到烧掉的原因可能LZ换一个再烧一个的局面,仔细检查哦!

网友:
感谢提醒,感谢一楼兄弟提供的BIOS文件,完全可以用。机子现在修好了,换了BIOS 换了IO就可以点亮了。  中间有点小插曲,BIOS芯片是SST39VF080,刚好HP DV6000料板上也有这个,摘下来清空写程序,要不就报错,要不就提示写入成功,但再读出来的时候发现文件写不完全,只写入开头一点点,有时写入百分之几点错误。很是郁闷,芯片容量肯定没问题,DV6000的摘下来读出来也是1M的容量,怀疑芯片本身有问题就定了块新的,回来还是一样,偶然一次写到5%出错停止,又再点一次写入这回到9%停止。。读出来一看多了蛮多行,嘿嘿。笨办法,点吧。。。。点了几十次才把整个1M的文件 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