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 上电到0.47不走

楼主(2011-12-24):
有台acer 4535g的机器 裸板上电到0.47左右停止,然后不也掉电,检查发现北桥供电的1.8v竟然只有0.56v,于是换了个供电芯片,故障依旧。望坛中高手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供电没出来 查供电芯片开启的条件

网友:
不是说供电有吗只是低罢了 我建议你找份图纸看是不是什么元器件把它拉低了!

网友:
我直接把1.8v的电感断开了 还是只有0.56呢?

网友:
量一下电感上的阻值,看低不低,有可能是电源芯片或者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1.8v电感的阻值有140左右,这个不算低吧 1.2那个电是正常出来了的

网友A:
南桥重新直球   好了你给我加分  没有好你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重新直球   好了你给我加分  没有好你扣分

这个和南桥有什么关系呢?说具体点可以不

网友:
电感140Ω值太大了,正常值是零点几至几个欧姆。你的表是否准确?表的量程挡应该选择最小挡,如果确实是140Ω应更换电感

网友:
情况都没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