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内存SPD! 求助月饼老师!

楼主(2011-12-24):
今天修到一台机器 内存没过 内存没问题,时钟供电都正常!上拉也正常!
一般人判断故障就是北桥了。但是SPD也有可能出问题!
但是我忘记SPD怎么工作了!他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呢?  希望有人回答我下。
版主 快上来呀!!!!月饼大哥!

网友(点评):
你是修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月饼好像是搞主板维修的。

网友:
帖子可不能被刷下啊!求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像内存SPD是怎么工作的! SPD在什么时候工作(比如DC所有供电正常后CPU开始寻址!),可以详细点吗?如果有资料的 请上传下资料!

网友:
5脚片选,6脚数据,示波器打波

网友:
5脚片选的话 是不是有个电压跳变,是怎么样跳变才正常呢? 谢谢了。我不用示波器的。请怎么判断是SPD出了问题呢?除了看供电外,怀疑是南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搞什么,你都说了内存没问题,估计换过试了,那还纠结SPD做什么?指针万用表,在开机的顺间指针有一个摆动,数字的就看你表质量和眼力了。
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新机不过内存怕是要先看CPU而不是北桥吧。

网友:
SPD是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兄弟你是如何混到这等级的,不简单啊

网友:
月饼老师!!!

网友:
不过有工具打值呀?先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