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要什么灯管会亮些?

楼主(2011-12-24):
换了2条灯管,都是亮度很低,没办法和原来的灯管比。

国产的 ,调节到最亮也低2个档次一样。

是三肯好还是东芝的好。 或冷光灯管好。

网友:
还是日立的灯管好?

网友:
我这里都是装的国产的灯管。

网友:
看你买多钱钱一根的

网友:
要亮度就整冷光灯管吧.

网友:
这两条都是日本进口的灯管,我就买了两种一种是三肯的 一个是日立的
图中引线长的应该是三肯的 短的是日立的。 长引线的三垦换上去后屏幕偏蓝设感觉冷色调。短引线的应该是日立的灯管换上去后类似偏黄的暖色调。 国产的灯管着偏白但是整条灯管亮度感觉不均匀两头亮中间暗。我最后还是用日立的灯管。

在放14.1宽屏时我用的是三垦的,片蓝的灯管。比较好看些。

网友:
国产的灯管很垃圾 亮度上不去 还容易老化 我一般都是拆屏里的

网友:
有可能是亮度调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