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远程主板学员】白痴维修之~~G31M-S2C NO! 1

楼主(2011-12-24):
【迅维远程主板学员】BSD
刚那到板子 不跑码 然后突然碰到一个比较烫的PWM芯片  手摸下就掉电或者自动开机 肯定是他坏了 查看图纸是VCC_1.25产生电路    找了N个PWM代换不行 没办法网上订购 先搁着那,过了N天东西到了换上OK 产生供电了 但是奇怪的是 偶尔正常开启 偶尔不开机  就摸了下晶振 OK 换了 晶振 开机重复试验正常! 下面就看为什么不跑码了.  看全部复位都有 CPUPWROK PG信号都有估计CPURST 出来了把! 时钟也出来了 我的UT61E派上用场了测了下PCI 33M  等等 都正常  ! 没办法问下神,神说刷BIOS和测 总线 CPU到北桥
北桥到南桥 等都正常. 抱着试试心态 就刷了下BIOS  没想到OK了! 至此板子修复OK!

技嘉的主板BIOS容易坏
难道是 传说中的 乱马????
恭喜BSD踏入维修界。哈哈

网友A:
我是看贴的第一人。我可没你这么幸运遇到的板子连牌子都没认到

网友(点评):
哈哈,果然很牛,技嘉那么大 的几个字。

网友(点评):
神出来了~~ 膜拜...........................

网友:
一看就是技嘉的板子嘛,楼主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贴的第一人。我可没你这么幸运遇到的板子连牌子都没认到

散热片如果是原装的话.就是技嘉哦. 不过一看这些插槽颜色.第一反应就该知道是技嘉的主板了

网友:
BSD真棒啊.很佩服你的耐性啊.等那么久.是我的话.肯定搞 搞 搞 .直到主板搞死掉

网友(点评):
一样啊 不修不行啊 我花了N钱买废板 就靠他回本啦

网友:
刮线打值啊。。认真啊!

网友:
l楼主你很细心哦!!

网友:
恭喜我们的网络大师步入维修界

网友:
深洞高手~~~用的热溶胶啊?

网友:
是啊 神 感谢您的光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连牌子都不认识?

看到了,是块昂达的主板910GLP主板C1,C3,C5,01,连续跑两次这个代码,最后,在01挡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67724

网友:
没想到红梅还有怎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连牌子都不认识?

原来神是饼哥

网友:
技嘉还算是好修的。、、

网友:
厉害啊,我要向维修高手们看齐,神就别说了   还在仰望中....

网友:
.我这里有一张一样的主板 内存的电压只有0。9V  第一脚 BOOT 12V  第二脚 UGATE 2.87V (明显偏低) 底第四脚 LGOC 9V 第5脚 VCC 12V  第6脚 FB  1.5V    第7脚 COMP  0.6V    第8脚 PHASE  12V   芯片6545 这个芯片我已经换过(好板上取的)Q28和Q26都已经换过。。。求解

网友:
网络工程师修板一样的牛,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