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2,USB接口无反应,是IO坏还是南桥坏呢!!

楼主(2011-12-24):
双敏UP945GCM V2的主板,能开机显示,但PS2和USB接口全无反应,前置接口,鼠标有反应,键盘没反应!!开机要按F1,所以进不了下一步!!也放过电!!
我想知道的是,这是IO坏了,还是南桥挂了???
FINTEK F71872FG的IO!!可以跟哪个通用嘛?????求解!!

网友:
你可以跑下PS/2的电路看是由IO还是南桥管理的,USB是直接通往南桥的,如果排除时钟问题的话,一般就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查一下电路,电路不行也有这可能

网友:
个人认为是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啊

网友:
哇靠,刚听二楼的先生的话,跑一下线跑,通南桥的,没戏了!!哈哈,有空吹它几下,不行就一边去了,哈哈!!!

网友:
PS2好像是通IO的

网友:
你说 前置USB 好使就证明南桥没问题应该  你测测 PS2  和板载USB 的供电  时钟

网友:
测下5v 供电正常不.?
多数板子有跳冒

网友:
看看PS2 和USB 供电5V正常不 它俩是共用一个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