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电视CMV CT-712A 花屏,采用奇美M220Z1-L09的屏

楼主(2011-12-24):
杂牌液晶电视CMV CT-712A 花屏,采用奇美M220Z1-L09的屏,有谁碰到过这个故障上来说说,这个屏很奇怪还要另外一块驱动板来驱动屏幕,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如果换了不行 就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电路故障

网友A:
先刷个程序,有条件的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不用试是屏电路的故障,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有 2个驱动板哦,小的正方型这个驱动板可不是那么好找,现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程序,有条件的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小的正方型的那块驱动板的程序很难找的,看来很难修。

网友:
这个像是屏问题啊

网友:
两根排线的那种 吗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挂了

网友:
别找了,现在屏那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