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做属于自己的系统?

楼主(2011-12-24):
怎么样做属于自己的系统?就是把自己的信息放进系统中啊!我想把自己店里的信息放在电脑里啊!请指点啊!

网友:
好像可以改,但原期待高人!

网友:
你查一下系统封装吧!

网友:
方法太多了,最直接的就是OEM DIY这个小工具。

网友(2012-06-03):
使用oen-diy就可以改了 去百度找 一大堆
镜像提取修改该在替换

网友(2011-12-24):
我想把自己的所有信息都放进去啊!包含开机音乐图片还有很多啊!

网友:
好像可以改,但原期待高人 我也 可以学学

网友:
我也在等啊!因为想做个自己的系统啊!

网友:
原期待高人中....

网友:
备份一个不就可以啦

网友:
改图片,改启动
可以用STYLE XP改。

网友:
系统都是微软的怎么也成不了你的

网友:
用OEMDIY修改信息,然后用小兵封装工具装机版封装好。

网友(点评):
怎样封装???

网友:
上it天空论坛吧,封装教程大把

网友:
用二次封装工具  就可以做属于自己的系统了   不过挺麻烦的   而且不稳定

网友:
就是改OEM信息而已,你还想像雨林木风一样啊?

网友:
用ES3自己封装系统,里面想回什么都可以,我就是直接把自己的业务电话加到系统属性里。封装系统很简单,没那么复杂,我开始上门做系统后一两个月就开始自己封装了,因为网上下载的盘里面垃圾插件太多,补丁更新也跟不上。每次给顾客安装完系统还得花时间清理插件,垃圾,打补丁。自己封装的可方便了。我现在自己的系统每个月都重新更新封装一次。

详细一点啊
朋友!请详细说下啊!

网友:
谁做过啊 说说啊

网友:
期待高人的出现呀

网友:
用备份的方法

网友:
学习一下系统封装吧,现在很好搞,很很简单

网友:
什么高啊低的,直接修改GHOST文件就可以了。修改完记得从新编译,

网友:
不会  来学习下

网友:
其实主要是系统补丁。应用软件和驱动什么的都好办。网上很多封装工具,认真仔细,没什么难得,

网友A:
你好改了以后怎样怎样封装???

网友:
封装很简单,自由天空有详细教程,大致过程我讲一下。有款叫ES3的封装软件。首先把你机子上的系统安装完需要的软件,设置完以后,做完瘦身,清理,然后运行ES3进行封装。封装过程主要是卸载掉机子上所有的驱动及个人设置。把你的系统变成一个最基本的系统。并且ES3自动把自己设置成下次重启时自动运行安装过程。ES3中有好几步设置,比如你可以自定义安装时的背景图片,你可以定义安装过程中运行哪些设置与程序。比如,驱运安装程序是必须的,一般设置在部署前运行。
ES3封装完系统后,重启进PE。运行CMD,然后找到GHOST所在目录,运行GHOST32.EXE -9Z。打开了GHOST,对C盘进行备份。备份出的GHO就是我们需要的了。用软碟通打开一个从网上下载的GHOST系统盘,把里面它的GHO替换掉。这样的盘就是我们自己的盘了。
基本就是这样,用ES3这一款软件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想做得更细一些,有些还是需要的,比如7ZIP。压缩率很高。可以把程序文件夹等非系统必须文件夹打包成7ZIP压缩文件,然后部署在系统安装时解压到相应位置。我就是把安装在D盘的程序文件夹打包成7ZIP文件,然后在安装时解压。这样可以减少系统盘体积。

网友:
  去拷个别人的来。上百度下个工具,把想改的改啦!顺便加个自己的图片就可以啦~哈

网友:
期待高人的出现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3-28):
引用 网友A:
你好改了以后怎样怎样封装???

你下载一个封装工具就知道了,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行吗?

肯定行的,我在用。

网友:
自己封装系统

网友:
哇哈哈   试试看

网友:
是微软公司的请不要盗版

网友:
用打包工具吧!

网友:
自己学封装吧,到天空论坛看看吧。

网友:
你想怎么弄,你先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
我正在封装系统,网上有很多教程,还要下几个软件才行。

网友:
你成功了吗?

网友:
自己封装一个就可以啦

网友:
早就想学习了 没人教啊

网友:
你装好系统然后把你需要的软件都装在C盘然后给C盘做个GHOST备份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C:
建议去你逛逛雨林木风、深度等论坛,里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2012-06-03):
有木有高人指点下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