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C1000HE笔记本开机不亮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1-12-24):
华硕PC-1000HE小笔记本开机不亮,外接显示器有显示?请教如何检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北桥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主板还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你看看有没有黑影呢,或者是背光不亮呢
或者看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多存一些坏屏,这个时候说不定你就用上了,

网友:
主板问题概率更大些吧!

网友:
是不亮还是灰屏 还是暗屏?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测屏工作条件具备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