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进系统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1-12-24):
显卡开机报警但能进系统就是没显示换张显卡就好了请问是哪里坏了应该问题不大是影驰9500gt

网友(点评):
报警,无显示,能进系统...也许根本就没有检测到显卡用集成显卡了,显示器换到集成显卡VGA输出口看看是不是。

网友:
你所说的能进系统是指有开机声音吗?要是那样就要看一下是不是VGA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GPU虚,做下BGA就OK了

网友:
GPU虚,做下BGA就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2493-1-1.html

网友:
你说开机报警,没有显示首先观察一下显卡的外观有没有掉件或电容鼓包,然后在测一下有没有GPU主供电,如果没有的话看看是不是GPU供电电路的MOS管有击穿的如果没有的话在BGA GPU

网友:
量下VGA接口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看看正常不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也不一定是GPU    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没有集成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不兼容啊

网友:
估计是gpu,我有张也是这样,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但都能进系统,能进系统的时候不能跑分,一跑分必死。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今天我就为一个显卡进系统黑屏的。在启动与GHOST下能正常显示。拆开散热器后发现有三个6.3V,1500的电容都爆浆了。换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