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维修好几天没睡着很是费解

楼主(2011-12-24):
宏基3270的板子,版号是:DAOZR1MB6D1.这个板子刚开始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插电源头没什么反应,同事接的机器,听说拿到手上的时候是电源头的问题,于是他就换电源头,换了以后没用,搞了好多地方啊!板子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都不想在看了,不过像这种现象我感觉可以搞定的,我就接手了。通电现象19V进来,3V,5V都起来了,就是电流表上面没有电流显示,自然也就没办法开机喽。现象是: 好奇怪的现象啊,我以前修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因为换保护隔离电路的保险好的。这板子被动这么多的地方我想下面的地方我就应该不用动他动过的地方了,我就像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中间隔了好多天,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我才拿起这个板子修,因为有别的事情很忙,把客户那边多说点时间,今天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想抓紧修一下给人家,时间托的太长了。于是我把EC给拔了下来,通电就可以自动加电了,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还是查隔离保护那一块吧,充电芯片为8724E, 测量芯片的主供电DCIN没进来,PD6第二脚有19V的电压,第一脚没有,测二极管没坏,于是加焊一下,还是不行,索性就找个换了上去,电压过来了,第八脚电压出来了,看电流表有电流显示, 更换二极管以后就好了,机器, 装机测试没什么问题,有些时候机器都是在一瞬间好了,为着一瞬间我们做技术的要想好久,要做好多事情,查出却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坏掉了,这个机器不是说他问题有多大,要提醒的是大家修板子的时候细心一点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嗯,是要细心,没感觉的时候就照时序跑,一般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嗯,很好修。

网友:
广达的好多都没有待机电流。也许是看不到吧

网友:
大哥你 用万用表测电流的吗 我用的胜利VC97 还从没用过测电流唉。

网友(点评):
无聊,楼主意思是看可调电源,有电流了。这么爱挑刺,去看侦探小说去算了。本来就是来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楼主讲的例子很好,很详细。

网友:
新手都是要照时序跑的,没经验啊,只能用笨方法了

网友:
4位数的电源也看不到待机电流?诧异啊。。PD6坏不触发,不能充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下DCIN没有的话会没有3V  5V的

网友:
这什么问题呀?没看明白。
楼主就是EC虚焊不触发吧,PD6只管充电

网友:
我得买一个这四位数的电流表了.

网友:
是的,上面的兄弟可能误看了,谢谢(修不起)的理解,大家一起学习,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