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 acer5580终于在我不放弃的情况下修复了

楼主(2011-12-24):
这个机器拿来半个月了,是商家的,本来修好了,妈的他自己又拿去拆开,想看看修的那里,但是装上后就开不起来了,又抱过来找个借口说是我们没有把触摸板装好用不起他才拆开的,我那个晕啊,自己弄坏了就会了嘛,还说这些废话逃避责任一样,不是人,我修好后测试了两天用的好好地怎么可能用不起,垃圾话,好了正题,插上电源0.35掉电一看就是cpu的供电没有出来,为了为了保险按照一步一步的看来,每个电压都有只差cpu 供电, 这个芯片是max 8736和8736a是一样的,换好了开机ok装好测试半小时掉电再开不开了,只好再拔机器弄开慢慢修额,发现还是没有cpu电压引起的,怎么回事啦,难道没有加焊好吗?,再加焊ok又好了开心啊,装半机测试,妈呀,一会又掉了,难道换的芯片有问题,在网上订了一块芯片按上哈哈哈好了,装机测试1天没问题,2天没有为难题,正准备交给别人的时候nnd又那样了我的那个无语啊,在拆开,一步步的亮信号吧,测试 8736 供电21 30 10脚5vok 4脚总开启信号3.3 正常
再看pd7升压信号二极管 2脚和5脚5v也不知道升压没有感觉没有换了一个老样子索性将电容一起换了还是老样子看来芯片都没哟工作起来肯定不升压啊先不干升压,再看ref 19脚正常32脚插上电就有5v 有点疑惑后来网上看了看说是正常的,也就是下端管的控制级,没有波波,只好测再开机的一瞬间上下端管没有电压不对 啊,吧上下管都换了还是老样子,奇怪芯片的条件到了为什么不工作啦,加热一下又可以,晕乎中。。。。。。。。。。。。。。。。。。。。。。。。。。。。。。。。。。。。。。。。。。。。。。。。。。。。。。。。。。。。。。。。。。。。。。。。。。。。。。。。。。。。先不管还有别的机器等着啦、修啊修一切顺利5个机器1天半全部ok,再来看5580这个机器,我还不信了加焊就开机冷了就掉电,一般都是电阻电容变质才会出现这种状况,刚好手里有个一样的料版,看原件不多吧cpu供电部分都换了还是不行,我那个晕啊,冷静 冷静有点想打人了,可是我冷静不了了,找到点位图,我不信这个邪了,芯片一共40pin,我一个脚一个脚的测,当测到地8脚时问题出现了
发现8脚和pr146断线了我的个天啊,过孔断线我当时还测过是通的啊,现在怎么不通了了啦,原来是加热的时候热胀冷缩,热了板子的断线地方就连接了冷了就断开了,难怪加热就开机,冷了不开机到此修复,写的不好还请理解,加分分没钱钱了大家行行好

网友(点评):
不吼一声,加分之。哈哈

网友:
高手  啊  你好有耐心哦   要是我啊  想打人啦!!

网友:
弄上去半天了,一个加分分得都没有哎呀,晚饭的时候没有就下架,到其他论坛弄点分分

网友:
很感谢你总结的热涨冷缩,我以前遇到,过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

网友:
LZ好耐心啊,很好的经验这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以后修机要多加注意了!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想给你加分来着,超限了。LZ有耐性,技术也好,羡慕啊。

网友B:
听说进水机可以收个好价钱哦 不知道楼主花了这么多心思挣了多少

网友:
服了
哥啊。有耐性啊

网友C:
这类非元件故障是不好搞,不过楼主还算够细心的。

网友:
我一台东芝L203也是这样,加热CPU供电芯片就OK,冷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类非元件故障是不好搞,不过楼主还算够细心的。

最主要的是,这个机器只有cpu供货点部分,放弃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进水机可以收个好价钱哦 不知道楼主花了这么多心思挣了多少

这个是商家的,受不起价,200块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想给你加分来着,超限了。LZ有耐性,技术也好,羡慕啊。

呵呵没干系,有你的捧场我就很开心了,毕竟分享没有人来看是最不开心的

网友:
好耐力,学习了。、、

网友:
看来修机器有时候没有办法了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的查  有时候我就是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