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吧主板上面输出的5V变成12V

楼主(2011-12-24):
宏基V193W 主板上面只有16V和5V 我现在想接同用驱动板,可我的驱动板是12V的5V接上去没反映,问下可以吧16V或者5V通过什么改成12V吗?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把5V直接飞到程序板上的1084的5V供电脚上即可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楼下的做法最快速
你完全可以直接使用5V绕过通用板的12V-5V的DC-DC降压部分,接到5V那一电感上即可

网友:
用7812把16v变成12v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7812输出电流多少?带的动屏和驱动板不?

网友:
16V直接搞上去也没事.驱动板上面还有个电源管理芯片.自然会把16V转换成其它所需电压.

网友:
7812的电流可能不够,用M2576HVT-12吧,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改电路啊   把16V变成12V !!

网友:
把16V变成12V

网友:
你完全可以直接使用5V绕过通用板的12V-5V的DC-DC降压部分,接到5V那一电感上即可

这个方法不错 记住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如果屏的供电也是12V的呢???

网友:
如果是12V那不就不用改了么?

网友:
通用板12V-24V都可以直接用,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
换驱动板还用改电压?

网友:
可以直接改把16V接上去,不用改,驱动板是不会直接使用12V的,还是要通过电压转换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