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2-24):
因以美格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产生5v电压,实测只有3.8v,带不动驱动板,光耦换过也不行,驱动板肯定是好的,是哪里的问题?急急

网友:
    改个高压啊。

脑子进水了吧,5V电压都不够与改什么高压有屁事啊~

网友:
自己 改个5V电路啊!!!

网友:
看看电源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用ATX电源的5V加到驱动板试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开机图像正常。那就是电源板不好了。

嗯 经常这样的!!!看来ATA电源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