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Z进系统正常关机后不触发

楼主(2011-12-24):
今天接到一台方正不触发的机器、 换过I/O、南桥。  进系统正常关机后就不触发了。  然后CMOS电池放电后又可以触发。。。。 蛋疼的机器。。   CMOS电池是好的(CMOS电池也拔过)。  求大虾解释。  在线等答案。

网友:
COMS电路,晶振,BIOS

网友:
看来又是新手一个   多学习啊!!

网友:
就按不触发的流程来修了

网友A:
不触发流程,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晶振?  具体点。。。

南桥边。32.768

网友:
南桥还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边。32.768

晶振也换了。 故障依旧。。  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流程,是什么?

晕死 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
cmos的电路静态阻值量过没

网友:
以前遇到过和你情况是一样的  不过不是方正的   是进水的机子不触发  修好后就和你的情况一样了   后来换了开机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