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t-m2掉电疑似保护 已解决

楼主(2011-12-24):
如题,进系统到一半的时候,掉电,不能再次加电,必须把电源关掉,再次打开电源就又能上电,采用IT8712F-S KXS IO,VIA芯片组,掉电后绿线为高电平,疑似主板保护,
求方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种海尔机真神经的很,居然是CPU的硅脂干了,也会导致这种假保护,并且自动掉电后不管你放多长时间,只要不拔电源都会不能上电,哎,加了点硅胶了事儿,
还有个问题,论坛上下载的该板型的BIOS用于海尔机的不能用,跑D4,找了块相同板子的BIOS刷回去,才能装系统,其余的下载于本论坛的好几个版本的BIOS,虽然是同一板型,但是会档硬盘,卡安装系统界面的滚动条那里,

网友:
真的假的呀,为什么还刷BIOS,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不会那么简单吧,是不是CPU的座,你拆了再装上就好了。不敢相信。

网友:
散热引起保护很正常的呀

网友(点评):
但散热保护之后不能上电我觉得见到的还不多

网友:
是散热问题?系统档在进度条那里你把光驱拿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