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5 NEO2 MS-7345 VER 1.1跑到E1

楼主(2011-12-24):
V星p35 NEO2    MS-7345 VER 1.1跑到E1,不插内存跑到EO,这机子听客户说是摔得,内存的供电正常。199.200,脚正常,3.3V,个供电正常,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用的是二代内存,应该是119,120脚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写BIOS就行了

网友:
个人意见:应是断线了!

想一块去了

网友A:
桥虚焊啦吧,烘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感觉与bios关系不大,毕竟机子是摔坏的,应该加焊或重做北桥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32.768K晶振呀,试换看看!

网友:
这块板子的通病是北桥虚焊,摔得先用灯座假负载,看看吧

网友:
主板 被摔 两个可能
晶震
桥掉点 难度太大 没价值、
祝你好运

网友:
虚汗的可能大点 建议做一下北桥

网友:
焊桥试试 再有 看图片 南桥下面怎么 黑黑的

网友:
打整版阻值,最后在确定桥还是断线

网友:
摔了可能会直接认为桥掉点,但从跑的代码看应该是BIOS,刷个BIOS比干桥来得方便,先刷BIOS吧

网友:
拽坏的 修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打阻值,看北桥虚焊或者掉点。不行刷BIOS!

网友:
北桥加焊下    不行报废算了

网友:
摔的 与晶振 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刷BIOS焊桥不行报废。。。

网友:
压北桥 北桥不行刷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刷bios 再干北桥 这块板子北桥很容易虚汗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一下内存时钟和负载电压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再考虑刷BIOS和加焊桥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地根都摔断了

网友:
焊盘摔掉了 建议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啦吧,烘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不会吧 最后才考虑需焊接的问题 应该换内存 看有无断线掉件 上假负载测到北桥的对地值 刷bios 等等

网友:
耐心的打下阻值看看板子有没有明显的外伤

网友:
怀疑是虚汗可以拿到烤箱去烤一下,如果是虚汗,一试马上就试得出来。不用一下就马上BGA,有点不现实。再者,去刷个BIOS试试看也行。前提,看全板供电正不正常。再者,看一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仔细检查。
。能给意见就这么多,。希望对LZ有些帮助

网友:
E1一般刷BIOS好的比较多,但你这个应该是断线、北桥虚汗或掉点、主板掉料。。。。。。。细查

网友:
对了,直接拿二代假负载测电压打阻值就知道啦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是什么啊?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