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E美格900W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2-24):
美格900W送来不开机,拆机测量电源板输出正常,故障范围控制在驱动板,经测量各电压无明显异常。找到驱动板MCU程序,第一次刷上MCU程序未刷写24C16芯片,开机指示灯及背光正常,屏不亮。把24c16芯片刷写上新的固件上机再次测试一切正常。附上程序:
MCU芯片:TSUM16AWL-LF-1 板号:200-100-TSUMF  REV:S3H 2007-2-2
存储芯片:MX25L1005+ST24C16

网友:
请问一下,背光正常,屏不亮是什么意思???白屏,还是黑屏,?,

网友(2017-07-15):
供电正常,不开机,基本上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电源正常,开关正常,就是驱动板,刷MCU好也是一种概率问题

网友:
24c16芯片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