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开网吧 网络怎么搞?

楼主(2011-12-24):
在村子里开小网吧 需要几兆宽带 前期投资大概多少啊 朋友们说说

网友:
要看你搞多少台机器了,一台3000左右,

网友:
黑网吧很便宜的 一般2000左右一台就可以了 机器多可采用无盘

网友:
黑网吧还整新机不划算。二手机900一套的都不错了,短期速度收回成本。。无盘好管理。网线最好是两条ADSL 合并。。

网友:
要每光纤的话就两条adsl最少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现在村里面搞网吧不行了吧,哪网速什么也玩不了,还有就是电脑慢慢普及了,网吧没人去了。。。。。。。

网友:
现在小网吧没有前途

网友:
搞黑网吧只要选对地方还是可以搞的

网友(2012-04-05):
多少台电脑 说一下啊

网友:
黑网吧揪心,一旦查住。。。。。

网友A:
还让人活不、

网友:
你有关系的话 买2手的 adsl 10m, 无盘 软路由 交换机 网线 水晶头。。。。

网友B:
我也想开一个

网友(2012-06-13):
在村里搞黑吧,只要你有点关系就好办了,如果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最好不要搞了,搞了也是等收的

网友:
找个培训学校学习一下。

网友:
做ADSL吧。。。多开几条
还有,买二手的机器吧。新的机器投资太大了。
还有,你在你们那里要是开黑网吧,还得找关系什么的都需要打理
正规的,文化消防工商办证都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