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用电池开机就掉电,用电源一切正常维修过程

楼主(2011-12-24):
     此本是同行送来的,故障就是用电池开机就掉电,用电源一切正常,本来不想接此机,又老又不好修的故障,可是此机是同行的合作单位老总的机器,说是用出了感情,一定要修好才行,钱不是问题,靠,真想骂人了,钱不是问题就买一台二手T40不就行了。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用电池开机掉电,思路就是不是电池出了问题,想办法找一个好的电池给装上,故障依旧,然后就想到了主板有问题了,这是哪部分的问题呢?充放电管理电路,心里想只有两个方向查了,第一就是电池检测电路,第二就是查电池电量检测电路,但是此机故障是可以开机,就是会掉电,从中可以想到电池检测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要是有问题就会检测不到电池也就无法开机了,最后锁定在电池电量检测电路了。打开图纸,找到如图:

首先用表测量BATMON_EN,为高电平,正常,再测D48的三脚,实际测量是0V。正常,再测量D48的2脚,低电平正常,再测量Q19的3脚电压为12V,正常,再测D53的2脚电压为0.7V,不正常,好问题找到了,首先声明我电池是充足电的,所以这里不应该是这么低的电压,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一看R447有一端接地,怀疑是不是它不行了,拆下直接去电,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没有再掉电,查看电池电表,一直是100%。跑了3个小时的3D,再次掉电,再开就开不起来了,好郁闷,出去抽根烟,再再想想思路,会不会跟我前面的一个电阻拆下了有关系,再回到前边这个电路图,看这个电阻就是一个分压电阻,这里的M_BATVOLT是进H8的68脚,是一个反馈脚,哦原来问题找到了就在这里,我把电阻拆了,这个信号一直是高电平,H8就以为电池电量一直是满的,所以系统电表显示100%,但电池实际电量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就出现了我用了几个小时,直到没电了,就自动掉电了。好了,问题找到了,找料板找同样电路位置的一个电阻补上,测机,此机修复。

写得不好请大家见谅,由于本人初中未毕业,语言组织能力有限, 以前上学也没好好学,入社会也是打罗,后来蹲监3年,再次入社会发誓要好好做人,所以就进入维修这个行业,本人正在学习当中,希望以后大家多指点一下我,再此谢过。

网友(点评):
电池电量检测电路相对还是简单的,不过楼主的分享精神可嘉,一定要打赏

网友:
大家给点鼓励吧,多少给我一点鼓励分

网友:
谢谢上面的前辈加分

网友:
呵呵我没时间挣积分,所以直接充了100块省事。

网友:
D53的2脚0.7V跟你下分压电阻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点评):
这里说错了应该叫R444的1脚电压为0.7V

网友:
也很有信心,耐心,还有感觉楼主很细心

网友:
哈哈有你这样转变很好,社会上多一
个好人

网友:
判断故障位置的思路很明朗!
R444与R447构成了一个压降点!H8通过这个点的电平来判断电池是否有电!
而R447确实不能不上,应为它是取样电阻!
高明的判断能力!

网友:
我的网速太卡!不是故意回复两次的!
第一次感觉没点上就又点发表结果就是这样了

网友:
唉又碰到一个问题,修了一天了,没结果,也没人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有高手请看这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2692-1-1.html

、寻求帮助

网友:
很棒的思路 清晰无比还带简单的逻辑判断  真给我 们照顾啊 谢谢楼主

网友:
给力,就是一点不明白,就算那个电阻坏了,一般都是阻值变大,也不应该拉低呀,难道阻值变小了这个?

网友:
高手啊  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
很棒的思路  挺楼主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呢。

网友:
高手啊要是暗就看不出来

网友:
如果成为高手了。

网友:
浪子回头金不换,比之常人更加艰难,看好楼主啊, 不知楼主贵庚。

网友:
这个电阻本来一端是对地的,

网友:
成高手了   呵呵 不错

网友:
大哥T40是通过电阻分压通知h8的,现在的机器是不是直接通过I2C总线通知IO的,

网友:
写的好,我支持你。

网友:
多谢各位赏脸赐分

网友(2012-01-25):
楼主的事迹让人佩服!祝你事业有成

网友:
不错  楼主思路开阔

网友(2012-03-19):
写的不错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