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一个赛杨1.7G的CPU,电压应是1.75V,在其它板上正常,但装在845GV主板上,电压只有1.35V,电容,芯片,场管全换过。测试全通过,报联机代码。那位师付能邦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不兼容吧!

网友:
这问题好办啊,你再拿个好的U到这个板子上试下不就知道是板的事还是U的事了吗,要是再拿个U还是上不去电压就说明板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试是那个块的CPU座有问题

网友:
加焊CPU坐子

网友:
再换个CPU,确保别的CPU上这板上也这个电压,那就是板子的CPU供电哪拉低了。

网友:
应该是U的事  头两天试一个板子 我的CY2.0就是电压不稳 一会1.35 一会1.75 还老是亮不了 换了一U就好了

网友:
电压调节  频率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用2.4G的CPU试过了,还是1.35V,把1.7G的CPU装到另一块845主板,电压是1.75V,按照RT9248aA芯片VID排列,VID4,VID2为高电位时,输出应是1.35V,只有一各VID2为高电平且VID125为低电平时,输出是1.75V,但我查了外围元件,没有异常的,又不敢人维改变组和VID,请师付们邦我出个点子。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