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片求助不给力啊,三星T190竖彩线,慢慢变黑

楼主(2011-12-24):
不上图片,各位老师不大好判断问题吗,现在上高清无码大图,请高手指点指点。
屏已经更换整套的点屏工具点过,问题是一样的。
开机竖的彩线,很多,顶上有大概几毫米的一条一直在闪,这一条里能看到无信号的基本模样,这一条一直不变化。变化的是这一条的下面,慢慢变黑,到全黑。
屏供电5V有的,不知道屏电路的问题?还能修不?
记得看完回个话撒。多谢大家
那个黄色的是泡沫,因为拆开点过,问题不知道怎么搞,没地方放就又装回去了,拍的时候发现外壳上面的有机玻璃会反光,所以拿泡沫挡一挡。

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顺序好像乱了,大家凑合下,排好序上传的,不知道为什么,先后就是  一开始白,慢慢有点黑,很多点黑,全黑。。。

网友:
先代换一下吧,很象是屏的问题,,

来论坛就不要灌水啊,我已经说的很清楚,换了整套的点屏工具点过,情况一样,是请教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积分这么多也灌水,我也知道是屏的问题,晕倒,看清楚我打的字啊,我是问还有没有得修。

网友:
我修过多数驱动板的问题,但屏的问题也有。

网友A:
如果是三星或者LG的屏.屏上各项电压都正常.然后Y侧又是采取xxx工艺的话..那这片屏 就很难很难修复了..说下屏型号

补充内容 (2011-12-25 13:19):
过奖了 .我表达能力不行.现实中说话还有口吃的毛病.有时间我整一些和"维修液晶屏"相关的!大量的!乱七八糟的!图片上来.

网友(点评):
哇 楼上的说话真的深层啊!!!有时间多发点帖子啊!!看你回贴的多呢!!!

网友B:
没有谁想灌水,你发那么多图,,等了半天只打开前几个图,,所以只能看图来判断了,,
再说,求助也要重点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星或者LG的屏.屏上各项电压都正常.然后Y侧又是采取xxx工艺的话..那这片屏 就很难很难修复了..说下屏 ...

屏是LTM190M2-L31,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谁想灌水,你发那么多图,,等了半天只打开前几个图,,所以只能看图来判断了,,
再说,求助也要重 ...

呵呵,码字不容易啊,哈哈,重点就是求助屏电路的维修,其他我都对换过了,情况不变!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是啊,是屏的问题,主贴里都说过了屏的问题,能不能修?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已经说了,确定是屏的问题,问问大家有没有修复办法,唉

网友:
强调个重点,最顶上那条,大家可以仔细看下,看得见无信号的那个边框,不知道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网友:
屏坏了,。。。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码字不容易啊,哈哈,重点就是求助屏电路的维修,其他我都对换过了,情况不变!

嗯  此型号的屏是采用XXX工艺的..目前这种问题 很难修..我 这好多这种现象的屏 都还压在这..修不了..

网友:
反正也是废品价进来的,看看什么时候能把它给扔了,占地方,淘宝搜过屏了,最便宜的加上运费也是400块了,悲催,还不如买新的,收之前没想到屏这么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  此型号的屏是采用XXX工艺的..目前这种问题 很难修..我 这好多这种现象的屏 都还压在这..修不了..

kayy
大师,能否指点下,此T190的驱动板能支持屏的种类有没有便宜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ayy
大师,能否指点下,此T190的驱动板能支持屏的种类有没有便宜些的

你是想问 有没有便宜点的屏能用在T190机器上是吗?这个肯定是有的...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软件的问题..品牌机有点麻烦..并不是任何一张19宽的屏 上去这个板子就能把它点亮(有正常的画面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 有没有便宜点的屏能用在T190机器上是吗?这个肯定是有的...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还会涉及到 ...

是啊,就是想要个便宜的,不用刷程序的屏,因为我这里还没有编程器,整好试机用,淘汰掉CRT 省一省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就是想要个便宜的,不用刷程序的屏,因为我这里还没有编程器,整好试机用,淘汰掉CRT 省一省电费

LTM190M2-L31
这个屏 我也有 一片.要的话.可 以联系. 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