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精英915不开机

楼主(2011-12-24):
故障现象为不开机,测量开机键无上拉电压,后查后级mos管有问题,换后正常

1 分钟前 上传

如下部位

1 分钟前 上传

如下电路

小小经验仅供参考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小故障   解决就算成功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 很简单。一般都秒杀

网友A:
楼上的,没电路图要一个一个地去跑电路你也能秒杀?

网友:
爽啊 爆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我们新手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的确是个能秒杀的故障。。。。

网友:
学习啦   以后这种问题看来要追追了    平时没怎么细追

网友B:
这块板这个MOS管坏是通病的,坏了引起不上电,自动触发,上电后自动关机等情况我不知道杀了多少片这样的板了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又为我的知识库增加一实例了

网友:
照的太亮了。看半天才知道哪个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这个MOS管坏是通病的,坏了引起不上电,自动触发,上电后自动关机等情况我不知道杀了多少片这样的板了 ...

谢谢你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呵呵,楼主挺认真的!图纸都画出来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下次修不触发的板,还是要多注意下

网友:
楼主真勤力,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没有电路图效率低一些,但是跑线更能体现能力!

网友:
如果没图纸的话,是不是要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得啊,论坛上找不到就要跑电路了,也可以找个大同小异的图纸也行@

图纸上好多英文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VID啊,VTT啊

网友D:
带图的我最喜欢了,看着方便

网友:
又有信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图的我最喜欢了,看着方便

哈哈,论坛上资料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没电路图要一个一个地去跑电路你也能秒杀?

这个跑起来很快!

网友:
这类故障不少见,楼主一定修的不少。

网友(2012-01-28):
MOS管短路把5V拉低?

网友:
这问题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