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SB0240声卡,不能正确识别

楼主(2011-12-24):
创新SB0240声卡,不能正确识别。XP能提示发现新硬件,但不能装官方驱动,也不能装游飘驱动。在装驱动过程中,会提示“系统中检测不到支持的产品”。但能装KX驱动,被识别为SB1000,能在KX驱动下使用。是何原因让,官方驱动不能正常识别呢?怎么修?有人说是ROM丢失,可重新刷过,故障依旧。我该如何修?

网友(2012-03-07):
搞定了。原来卡没问题,原来是我的威龙编程器的问题。直接从别的芯片读出来,再写入就没问题。但从文件读出来的,与器件读出来的,高8位与低8位就颠倒了。这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