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主板有问题,还是声卡或……

楼主(2011-12-24):
我收了个主机,拆出主板电源等装入机箱中。用ghost光盘装系统,装完后有提示:发现新硬件PCI调制解调器,并且不能安装,而且无音量图标,无声音输出,音乐播放软件不能打开文件。设备管理器信息如图。请知道原因的告知菜鸟。谢谢!

网友(点评):
驱动问题,100%,有些声卡和猫一起的!老的 !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这个是 56K猫的驱动  直接禁用就行

网友A:
PCI插槽上插件拔掉

网友:
哦,光盘我换了四个了,都不行的,驱动精灵可以去掉黄色问号,但声卡还是不行

网友:
声卡集成的,我另上了个独立声卡,根本就找不到硬件

网友:
nvidia nforce2 的主板
禁用是行,可声卡呢?没用声音的,插独立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插槽上插件拔掉

PCI插槽上没有东西就这样,插上东西也不认。

网友:
bios里的AC97 audio 也设置成了auto。

网友:
2000年以前的老板子啦...

网友(点评):
可能是吧,反正很老了,使用闪龙2200+ cpu

网友B:
重新装一次芯片组驱动程序,然后装一下声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照你所说的,那应该是:
主机内有个内置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一张PCI卡的内猫插着
再一个,可能是主板上集成的声卡芯片已经损坏掉,或是CMOS中将集成声卡关闭掉了。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没正常认到。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点评):
怀疑是没有声卡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一次芯片组驱动程序,然后装一下声卡驱动就可以了

为什么插上独立声卡也不行呢,找不到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照你所说的,那应该是:
主机内有个内置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一张PCI卡的内猫插着
再一个,可能是主板 ...

bios中ac97 设置为auto,关键是差独立声卡也不行啊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用驱动精灵先装完能装的,全部装完后,如果播放音乐,播放器能动作的话再没有声音是硬件的问题,播放器没有反应是驱动的问题,看看音频跳线,及声卡IC,供电,应该是硬件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1712

网友:
USB声卡 OK

网友:
更换声卡接口,用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
没认到声卡 楼主换个版本低一点的试下

网友:
先将CMOS清零掉看看,如果这样还不行,可重新安装一下操作系统看看

重装了还不行,就是主板方面有问题了

网友:
声卡芯片坏摘了试试,再装个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坏或虚焊,换一个看看~

网友:
没、找到声卡,看COMS有没有屏蔽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