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亮度暗。一调亮变模糊。

楼主(2011-12-24):
17寸液晶,亮度暗。一调亮变模糊。换过灯管,故障依旧。求助!
求助

网友:
这是高压供电不足所造成的,你可以测试一下高压板的供电看看是不是12V或14V。当然,也得测量芯片上供电是不是够的。

网友:
图像暗的时候清楚吗?,

网友:
如果图像模糊的话建议查看驱动板和程序!

网友:
图像暗的时候可以看清楚。

网友:
是电源高压一体版吧,我碰见过是板带负载能力差。当时没多修,换班就好了。。。。。。修的话估计就是高压共点吧

网友:
调节亮度时也要调节对比度,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是硬件了

网友:
应该驱动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供电问题吧

网友:
这是冠捷的机器吗?如果是的话,就进工厂模式,然后恢复工厂模式。

网友:
暗屏,高压换看看或驱动板查下。

网友:
查高压电路部分及12V那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