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关机各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1-12-24):
联想y450插电源风扇就转关机各指示灯常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关机指示灯还亮,查关到哪个步骤了,S3没关掉吧。

网友:
新接的活 还没拆机

网友:
有可能是待机三五伏转换到后期三五伏的场管被击穿也有可能是超控出现故障

网友:
下载图纸查查看是不是三五伏转换电路有问题还是超控出现故障

网友:
呵呵,这可就难说了咯,跟IO关系大一点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进水了,清理一下看看行不,呵,不行就查电路,偶不会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解决,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