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并非单一性

楼主(2011-12-24):
     电脑维修说简单也简单,但有时遇到了就叫个麻烦哦,这次上门维修没有赚到一分钱,幸好电源报价高。故事是这样的,具体那一天我也记不得了,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公司通知到客户家上门维修。故障情况是这样的客户多开几个网页或打点小游戏电脑就会自动断电。首先想到的就是电源问题,经过我用万用表打输出。12V只有11.2V明显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直接就给客户声明换个电源就好,我给你换个长城电源稳定。260元,我是120元进的额定300W,想想肯定不会有问题。换了后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电脑也没有出现自动关机了。收钱走人。但第二天客户说又自动关机了,这下麻烦了只有取回公司慢慢研究了,客户的CPU还不错是个5000+,直接换了个CPU就再也没有出现问题。这个难办了怎么给客户交差呢。只不其然,客户一听就火帽,这个客户是派出所的歪球得很。没发啊只有好说歹说最后只有自己花了140元买了个二手4600+。这个的教训是惨重的,所以大家以后一定要测试完了才给客户报修故障以及费用。希望这篇文章对各位同行有所帮助。

网友:
自己先顶起,

网友:
学习了,值得注意。。。。

网友A:
学习了,lz提醒的好。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可以把电源收回来,让客户换CPU就好了,新的电源还可以卖掉吧,呵呵,有的时候,我也受过这样的害,弄好了,还不转钱,我们维修人员现在也挺可怜的,会修的可以转点钱,新手经常不转钱,呵呵

是啊,这情况直接跟客户说明,电源没问题就退回来让客户换个U吗。

网友:
你非给她修啊,你干脆把电源拿回来不的了?

网友:
长城额定300W的电源才120元???我这边额定300W的长城电源拿货价要200出头了。

网友:
去年老板直接走深圳那边发的。我也觉得便宜

网友B:
我也想过但是总觉得没有给人家弄好,他还以为我再整他就不太好,客户都希望我们把问题解决,我也比较理解他。只是这次让自己吸取了个教训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lz提醒的好。

是啊,所以话不能说死了,一定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包括自己比较确定的事情都不能给客户说你这个肯定是什么坏了。一定要等修好了才能叫保证。谦虚点好!

网友C:
非常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宝贵的经验。

多磨炼,多遇到些疑难杂症可能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主要是做系统,硬件维修如果是可以当场诊断而且不要换配件的就处理下,如果无法当场诊断或需要换配件的我一般都推到我朋友店里去修。感觉如果需要换硬件的,最好都是抱回店里换了,或检测。如果顾客不原意自己抱上门,我们就自己带回去,加钱或以后在配件上加钱。因为电脑这玩意故障有时候真是说不准,以前我就吃过亏,发现了顾客机子故障。跟据经验,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某方便原因,所以当顾客问什么原因时,信心满满地说是什么什么原因,结果排除了以后发现不是这个原因,当时那个尴尬啊~~
所以现在顾客现在问什么原因时,我一般都说,我先看看,除非等故障排除了才敢说是什么什么原因,而且末了还得加上一句,你先用用看,如果最近一两天还出现同样故障,那就得再排查其它硬件故障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但是总觉得没有给人家弄好,他还以为我再整他就不太好,客户都希望我们把问题解决,我也比较理解 ...

你管他怎么想呢

网友:
楼主很不错的人品啦

网友:
有时电脑故障的确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其实在向客户说明故障的时候不必说的太死,比如说,这种故障现象大部分是由内存引起的,但是不排除其他原因,所以还要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