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910GLP 图纸

楼主(2011-12-24):
现有一块昂达910GLP主板一块,现在故障是:C1,C3,C5,01,连续跑两次这个代码,最后,在01挡机
想找张图纸学习下如何修这块板。

网友:
修主板不一定要图纸呀。你这种问题 可以内存工作条件 主供电有没有 2.5 负载电压有没有 1.25 SPD有没有3.3 还有就是刷个BIOS试试。再有就是换过IO

网友:
行,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