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秒复位一次。。。。

楼主(2011-12-24):
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技嘉-华硕-工包都有。都是三秒复位一次,但不跑码。就搞好过一次,那次很明显南桥坏换了就好了。今天又搞到一块工包478  945的有时跑马有时就三秒复位一次不跑码,北桥南桥干过了。很盲目不知从何下手,有高手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请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换南桥看看!检查 南桥的外围供电!

网友:
弄到图纸就好办了,修好一个下次就有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 等高人出场

网友:
你先看看供电时钟,重点插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
我一般看到复位不跑码就只有三步,桥,BIOS.IO

网友:
不路马怎么能看出复位,复位什么南桥北桥,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B:
复位是全无,还是 有部分

网友C:
我不算高手   但是这个问题  也不用高手回答   你插上检测卡  你会发现    三秒左右闪一次
那是 CPU的关系     可能是主板不支持 或者你的CPU 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算高手   但是这个问题  也不用高手回答   你插上检测卡  你会发现    三秒左右闪一次
那是 CPU的关系 ...

哥啊。。。。。。我南北桥都干过了,CPU这些肯定糟糕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看看!检查 南桥的外围供电!

之前有块技嘉的办我就换过南桥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是全无,还是 有部分

都有复位,就是三秒一次啊。有时能跑吗

网友:
南桥多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