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的参考思路!

楼主(2011-12-24):
首先目检
外观检查,从外到里。有无损伤,有无缺件,有无修过(有无做过BGA,IC MOS管、电感、电源IC有无连锡虚焊,电源IC有无被对换,MEM、MINIPCI槽有无异物)

看电流变化

0.03---0.5----0.9----1V----1点几伏
分别对应
待机----CPU-----内存------显卡-----显示

待机大电流
通电后待机电流0.01-0.12属于正常范围,如超出0.12并不能触发,说明隔离保护。
3m 5m 1.8m 1.2m 或LDO等待命电压有短路。
待机电流产生方式:电源DC头-保险电感—隔离保护管—主电源IC—3M、5M、1.8M、1.2M等EC、SB分组供电、门电路等,电池充放电IC。

无待命电流
1、跑隔离保护电路
2、主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3、3M 5M,LDO是否损坏
4、充电IC很少会影响。
5、EC不良会影起待命掉电。

不触发
1、有无短路(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通电摸有无发烫无件)(电池芯片、参考电压IC)
2、有无CMOS电压、CMOS电池放电(Sony)
3、看有无虚焊(对一些易虚焊的元件和芯片拖锡)、(按住南北桥、CPU能否开机)
4、有无各组供电(3M5M及LDO)
5、无3M 5M不触发(查系统电源芯片的所需条件)(查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6、有3M5M不触发
a、BIOS资料坏或空焊
b、开机线路
c、SB NB EC 起振。

不过CPU
1、COMS电池放电
2、是否有虚焊:按住南北显CPU,加焊易虚焊无件
3、本身及座
4、查CPU工作条件供电1.1---1.8v、时钟0.3—0.5,复位1.05、PG1.05、参考电压1.05,AD线阻值。CPU无核心供电首先要查其它供电是否正常。
5、无供电:a、看其他分供电有无b、查IC的工作条件[VCC、控制(SB、PG、PMH4)
6、无时钟:时钟供电、时钟电阻
7、无复位:分PCI无复位(重点查南桥时钟和供电、及门电路),PCI有复位重点查(北桥的时钟和供电和I\O、网卡、声卡、BIOS)。
8、AD线阻值:CPU到北桥、内存到北桥的、MINIPCI到南桥、USB到南桥、硬盘到南桥
9、各BGA上的电容阻值
10、内存及槽。
11、DELL码片会导致不跑CPU。
12、其它地方短路

六、挡内存
1、CMOS放电
2、内存及槽
3、看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4、北桥(量NB至内存的AD线)
5、刷BIOS、拖换EC
6、南桥(d600 d800
7、接口芯片
8、码片安全芯片。
9、其它地方短路

七、挡显卡
1、量工作条件,
2、量显卡下面和背面的耦合电容是开路,短路,如短路,则显卡短路,或看显卡是否发烫。
3、刷BIOS。
4、换北桥、显卡、27MHZ晶振是否起振。

十、掉电
1、温度风扇
2、主供电流不足引起(系统供电、CPU供电)CPU电路居多,还可能是其它分组供电出问题。可在开机瞬间测各组电压,哪一组没有变化则是哪一组出现问题
3、检测电路保护引起(屏接口供电保险到1.7A掉电)
4、CPU(T20到0.6)
5、拖内存槽(东N723到0.4)
6、I\O、BIOS
7、高压条坏

八、报警
1、内存
2、显卡
3、其它外设(如MODEM)

九、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1、加焊CPU电源芯片
2、CPU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3、内存时钟芯片、内存电容
4、显卡
5、休眠开关有问题
6、PMH4氧化
7、北桥空焊(同时会死机)
8、pcbus 管理芯片损坏(sony)
9、显卡振谐电容。

十一、暗屏
1、灯管坏
2、高压条坏
3、背光系统
4、供电、保险
5、屏线及接口
6、显卡问题、可找合适压连接到控制脚
7、EC
8、  CPC 休眠开关
9、温度过高引起
(注:灯管上的两根粗细线不能接反)

十二、花屏
1、重装驱动
2、换内存
3、外接显示器
4、正常则是屏、屏接口、屏线、主板接口(少数则是显卡问题)
5、不正常则是显卡和显存
6、主芯片、LVDS接口芯片虚焊和损坏。
7、屏线接口色差信号滤波电容损坏。(神舟)
8、如是独立分离显卡则要考虑热插槽。
9、字体花为显存问题
10、北桥?

十三、黑屏
1、本身屏不显,外接也不显,电流正常,加热MCH和显卡(常见IBM  T系列)
2、屏本身。

十四、红屏
1、屏本身
2、灯管严重老化
3、屏线接口处排阻,信号线排阻,不正常会缺色先测接口。
4、显卡,MCH。

十五、黄屏
1、屏背光坏
2、灯管老化

十六、青屏或灰屏
1、屏线坏
2、显卡很少损坏
3、屏

十七、白屏
1、屏本身及接口处供电保险。
2、屏线断、接口虚焊
3、屏上保险烧坏且无电压查VCC3P的供电,一般是MOS管击穿,如MOS管好,查G端控制信号连到的IC
4、LVDS芯片。
5、被改过的高压条损坏也会引起白屏和不过内存

十八、不认硬盘
1、硬盘本身损坏(保险)
2、排线
3、接口损坏
4、3V供电、5V复位
5、南桥损坏(3—--18脚为AD线)

十九、不认光驱
1、光驱本身
2、排线
3、接口
4、供电,复位
5、南桥
6、刷BIOS
7、底盘数据控制芯片损坏

二十、不能上网
1、网口本身损坏
2、如接收发送的数据包都正常,则是IP地址默认器坏
3、网络变压器
4、网卡本身
5、时钟、晶振。
6、南桥损坏

二十一、没有声音
1、驱动程序
2、接口
3、功放
4、声卡本身
5、周围元件。
6、扬声器
7、南桥坏
8、找不到声卡,一般供电时钟,贴片,功放、南桥的问题,如找到声卡但没声音,一般是电阻电容的问题

二十二、进系统死机掉电
1、系统本身
2、散热系统如风扇(用一段时间死机)
3、内存
4、南桥北桥
5、显卡
6、硬盘
7、CPU本身
8、CPU座
9、CPU供电芯片
10、            网卡影响南桥
11、            I\O

二十三、进系统前死机
1、内存
2、硬盘
3、南桥
4、显卡
5、刷BIOS(联8050、E2001显LOGO后死机)

二十四、死机
1、不规则死机: CPU问题(80%)、南桥、IO、
2、有规则死机:散热、内存
3、显卡

二十五、重起
1、软件系统
2、风扇
3、windows就重起(硬盘、CPU、内存、核心供电、功能芯片。)
4、温控芯片

二十六、显示后蓝屏
1、系统本身
2、内存
3、硬盘故障
4、显卡

二十七、进系统黑屏
1、南北桥
2、1394和网卡

二十七、不进系统
1、温度风扇
2、内存条及槽
3、南北桥空焊
4、极少数为BIOS

二十八、自动触发
1、北桥空焊(1.1A)

二十九、报错
1、163、161为电池报错。
2、8611为键盘报错。
3、0188、0189、0175解密
4、0210、stuck  key of 0232:键盘错误

三十、不能软关机
1、内存问题
2、系统问题

三十一、不能进CMOS设置
1、COMS电池放电(SONY)

三十二、电池问题
1、用电池开机不稳定:电池芯片虑焊、
2、电池不触发:A、电池内部故障B、允电隔离保护C电源管理电路

三十三、键盘问题
1、断线,几个键不能用
2、控制电路损坏
3、键盘数据线出现问题
4、有脏物清洗
5、串键:换H8、IO后OK。

三十四、触摸板不能用
H8
1、IO
2、控制芯片

高压板的故障
1、暗屏
2、闪烁
3、一闪即灭
4、灯与高压条不配

改高压条
1、尺寸合适
2、供电一样
3、找出供电
4、地线连好
5、找控制脚
6、高度控制要同步,可连板上的3.3电压

改屏线:
1、找出原屏上的供电(保险)
2、找出地线
3、找出色并信号线和时钟线(通过电阻阻值100左右找)
4、若接口一样密可换插槽
5、做转接槽?
6、可以用导线直接连接。

1631的工作流程
22脚Vcc16v、23脚on\off3.3\5v---------21脚5v  VL-------4脚12v、18 25脚BST5v---------9脚ref 2.5v-------7 28 on \off 3.3\5v---------16 19 24 27 脉冲输出--------3.3 5v正常输出-------11脚输出PG信号给南桥。

电流的变化

0.03---0.5----0.9----1V----1点几伏
分别对应
待机----CPU-----内存------显卡-----显示

南北桥的判断方法
1、没有测到有AD线断路的时候不要做北桥
2、量内存排阻阻值,可能判断北桥
3、量USB AD线可以判断南桥
4、mini pci 的AD线可以判断南桥
4、南桥到BIOS的LPC总线
5、芯片上的电容否是短路和开路
6、测晶振阻值。
7、发烫(注:有一组供电没有和门电路坏、显卡短路、也会引起发烫)
8、有一个内存问题,做北桥后需要放电

通病

Pcbus 易坏是sony 的通病
修sony 机要先放电能修好不少机
显卡虚焊是三星X10 IBMT40的通病
Dell d600 d108 坏引起不触发,不充电

南桥BGA的制作
1、取下来:
用STEINEC2310风枪
把风速调到3档,温度调到320度,板子用高温胶把周围盖住,离板2---3CM,加热2---3MIN用聂子动南桥四边的电阻电空可以动说明可以把SB取下来了
一边用东西挡住,一边用聂子抬起来,小心不要动到周围无件。
2、植珠
先在板子上和SB上涂上助焊亮剂,然后用恒温烙铁把板子和SB上的列余锡珠托下来,再用吸锡线把锡托干净。冷却后用洗板水清洗SB和板子的表面,再涂上一层薄薄的助焊膏并且用纸刮平。用钢网对好SB锡盘。倒上合适的锡珠用纸片赶平,使每一个空都要有锡珠,拿下钢网取掉多余的锡珠。用LK850AP热风枪直径大约为1CM。风速为0,温度为380加热锡珠,锡珠发亮归位即可。再检查有无连锡缺锡的。如有用聂子弄开或补上。自然冷却后用洗板水清洗。
3、装上去
记好定点板上的方框对好芯片,用310度3档风速加热四周,电阻电容可以动了芯片也能归位则可以了,自然冷却再用洗板水流过芯片清洗。这样BGA制作完成了。

维修经验
1、一台液晶暗屏查高压板,灯管没有问题,换电源后好了,该电源功率不够。
2、Ibm 不装安全芯片,数码卡跑85 ,波形为死波
3、Sb nb 显卡如果短路,最好把前供电管也换掉
4、外接不显: scl sda 上有一个三极管坏了。
5、如果CPU无核心供电,先确定其它的供电正常
6、参考电压1.5V短路时,一先考虑SB后考虑NB
7、自动触发是其它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短路则是有电压不正常。
8、14.318坏,其它电压都正常,不显示
9、SONY PCG-661N本本开机后出现PCI中断报错?
维修方法:清空ST2402W芯片里的资料后,开机OK。
10、COMPA Q700开机后字幕抖动看不清,外接显示器正常,拆开液晶屏发现数据线松脱,插后OK。
11、87591管理IC、如不加电,一般BIOS、PC87591坏了比较多。PC87591、晶振之后就OK,如换晶振还不行有可能是PC87591坏。
12、有的笔记本屏要开启信号和亮度控制同时有才能点高,如果要接信号可以拉屏供电3.3V
13、dell机型所有电压都有才会亮灯。
14、三星的板只要内存读不完,它的波开都会到显卡那步。
15、用手按北桥,电流有变化可能北桥有虚焊。
16、不能充电和IO有关
17、解密后装上码片不跑CPU,1845保护,重装后OK
18、用电击法:一端接地,一端接短路端所高电压不超过电路所供电电压,电流调至最小,逐步调大直到摸到有无个发烫为止。
电压下降不大,如3V到2.4V,但电流大可能是电容,MOS管坏。
电压下大,如3V到零伏。出现大电流,可能是IC短路。
隔离电路公共端是给板上IC和上管供电的,如该电路短路,则检测范围大。
19、没有3m 5m VL5V没有到1845飞线就好。
20、日本机很消CMOS能正常。1、不触发2、不机3不进BIOS 4、不进系统。
22、忽明忽暗,高压条,高度控制。应是屏线出问题
23、87591管理IC如不加电,一般87591和BIOS坏的比较多,换晶振后不行,就换87591。

网友:
如果觉得好,那个点个好评吧,谢谢!

对新手蛮不错的。
点评的时候要点上面的同意楼主,还要点满星,新手,学会了,
再点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哈,不错
好,简单、实用,就像看电流来判断故障,很多人都说看电流表啊,但就没人具体说怎么看。谢谢楼主啊!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A:
呵呵,我给你个好评,这些东西得慢慢啃,经验很重要

网友:
好东西呀,复制下来从新编辑半天才算好

网友B:
谢谢楼主把这么重要的资料贡献出来,

网友C:
好东西,真是精品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D:
对新手很有帮助 。楼主好人纳    以后继续

网友:
太谢谢了,我对现在笔记本就缺思路,顶一下

网友E:
大侠们好,我弱弱地问下,IC ,IC MOS管,电源IC都是指的什么,作用是什么,具体型号有些什么,还有LDO是什么???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给你个好评,这些东西得慢慢啃,经验很重要

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们好,我弱弱地问下,IC ,IC MOS管,电源IC都是指的什么,作用是什么,具体型号有些什么,还有LDO是什 ...

IC就是芯片,电源IC是指开关电源的脉宽控制集成,电源靠它来调整输出电压电流的稳定。

网友(点评):
好东西,好评,是这样点了吧,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新手很有帮助 。楼主好人纳    以后继续

呵呵,好用就帮我点个好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真是精品

还是哪句,觉得好就点个好评,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把这么重要的资料贡献出来,

客气了,交流下嘛

网友(点评):
楼主发个word文档给我 好不,这个复制不好

网友:
总体来说还可以,不过有些还是不够精确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不会点,这下学会了,晕,好人做坏人了,呵呵,

网友:
正在学笔记本,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慢慢消化谢谢了

网友:
虽然是过来人 但是多看看

网友:
还是要顶下

网友(2014-07-22):
好东西,正在学,下下来

网友:
好东西 写得很详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无私的奉献 谢谢版主。

网友(2023-05-20):
精华所在,看似很简单,做起来要千锤百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