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寸液晶电视,闪屏,电压跳动,变压器啪啪响

楼主(2011-12-25):
52寸山寨液晶,开机闪屏几秒后,图像声音皆正常,就是看半小时左右屏幕闪动,背光亮、灭、亮灭,听到电源板部分啪啪响,频率很快,一秒钟十几下,

拆机,测试待机电压5VSB正常,开机12V屏供电正常,24V功放板电压23.8,背光24V供电23.8V,经检查发现电源板啪啪响,来自给背光供电输出24V的变压器,测试连接变压器的大电容450V 330UF,电压在330-348V之间跳动,此大电容为220V过整流桥后的板上最大电容,

断开背光部分,开机,变压器依然啪啪响,但是频率变慢了,大概一秒一次,此时背光的24V输出接口为0V
断开背光和功放部分,只接驱动板的排线,开机,依然啪啪响

变压器啪啪响基本是电压过高反复保护造成的声音,啪啪声变慢的时候测试大电容电压,超过340V就啪响一声,电压掉到正常326V,然后又跳上去,340V以上又啪一声,关灯检测没有打火现象,大电容换过,还是一样

第一次分析,可能异响变压器后级有漏电或者短路,因为高压板的24V只有23.8V,更换了后级所有电容,无效,输出三个双二极管没有代换品没换,而且没接高压板依然响啪啪声,可能故障来自前级,或者反馈电路

反馈电路从24V回来一直到光耦的电阻,二极管均正常,换了2个光耦,无效,光耦回来进2个DLA001D,应该是背光的输出控IC,没得换,

也有可能是前级的两个连接啪啪响变压器的20N60C3的管子有问题,导致开机后PWM占空比失调,也有可能是控制这两个管子的G748LP的问题,发出的PWM频率不稳定,

还有可能是LM293相关采样电路有问题,

哎,修第2天,天块亮了,闭上眼睛就出现这个电路板,睡不着,来看看又没高手给点方向。。。。

UPDATE: 20N60C3换过,不行,把输出电路的二极管一个一个断开,不行,还没通过审核吗?

网友:
客户催得急,快过年了,劝他换了片电源板搞定了,坏板留下,有空慢慢研究,貌似是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