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H61主板都没有PCI插槽,怎么用诊断卡检查?

楼主(2011-12-25):
如题,现在新型的H61主板好像都没有PCI插槽了,主板诊断卡好像没法用了。不能天天带着示波器到处跑吧?

网友:
那就要靠经验了

网友:
维修路更不好走了 多积累经验吧

网友:
没办法啦,只能靠你平时积累的经验来修啦!!!!!!!!!!!!!

网友:
插 蜂鸣器啊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啊./

网友A:
现在网上有卖USB的检测卡了,主要是用再笔记本上的,台式机也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USB检测卡,神马时候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有卖USB的检测卡了,主要是用再笔记本上的,台式机也应该可以用吧!

那个是为本本的COM口供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为本本的COM口供电用的``

也有可以用再台式机上的!

网友C:
一旦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坏了怎么办?

网友:
楼上的说得有理啊,难道只能用USB的网卡?呵呵,,,

网友(2012-04-07):
今天特意看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正好碰到一个h61主板,也是没有pci插槽!

网友:
哎,这板子越来越坑爹了,凭经验算了

网友:
坏了就直接换呗

网友D:
若声卡 网卡同时坏呢 USB都不够用了 H61板

网友(点评):
pci-e 插槽

网友:
楼上的钻牛角尖啊····都坏了直接 换板子···

网友:
用USB检测卡  测试

网友:
唉 这路更艰难啦 可是USB口的都不怎么好的 拔进拔出 容易坏啊

网友:
凭经验,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现在的板子做工 越来越节约!

网友:
不可能没PCI槽吧,最少都有一条吧,缩水没那么严重吧

网友(2012-05-21):
坏了都换我们喝西北风呀

网友:
现在有没有PCI-1X的检测卡啊?

网友(2012-07-24):
今天碰到一片杂牌小板,就是没有PCI槽,只有一条内存槽,不知如何下手,呵呵~~

网友:
没办法啊,坏了,只能换了,

网友:
硬件带到店里维修

网友:
没好办法了,确定板子问题就换吧

网友:
给自己提高难度,也给别人提高难度,现在多好人都会装系统了吧,,,插个诊断卡别人也会的。。。

网友:
机会呀,设计出来PCIe的检测卡就有钱赚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呀!查信号

网友:
现在修台机主板有点像维修笔记本主板了,我们平时修笔记本主板不也是没用到诊断卡吗,一样可以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查出问题........

网友:
靠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求解,怎么量??

网友:
示波器怎么检查?我是菜鸟,没有见过这么这种维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关于示波器的检修吗?

网友:
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换~~现在都是这样!

网友:
用波波可以搞定吧 内存测试点

网友:
用usb的那插,,。。

网友:
又学习了,以后要多来围观

网友:
那没办法靠经验了

网友:
维修主板也不是全部依靠检测试卡呀。。如果就是看看是不是坏了就用峰鸣器就行啦

网友(2013-02-14):
显卡坏了能修吗

网友:
这种板修起来是有点麻烦了 不过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除BIOS问题之处 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旦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坏了怎么办?

huan!!!!!!!!!!!!!

网友:
要是我没办法只能换了

网友:
我碰到这样情况我就是用蜂鸣器,听声音判断问题

网友(2013-03-17):
这个  万一外出就真的考脑壳了,万一是CPU供电或者是桥或者CMOS需要放电 那脑壳皮都要扣大了。这几个问题蜂鸣器又没得反应的。   现在的东西缩水太坑爹了。

网友:
哦还有这么一招啊,多谢分享

网友:
USB检测卡?没有看到有

网友:
目前H61比较便宜,遇到的只能经验了

网友:
这个,无解啊,对于新手来说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声卡 网卡同时坏呢 USB都不够用了 H61板

有PCI-E短的那种接口啊

网友:
这个 一般就是看经验了,台机硬件故障相对比较好判断吧, 就那几个问题,换东西试,都试完之后,还是没好,就是板子问题了 - - ,

       我也觉得蛮蛋疼的,  一般配机都是  七彩虹H61的, 小板T.T  也是没PCI的插槽, 就琢磨着 这以后要是网卡,声卡坏了, 就只能接USB 那多麻烦。,哎, 谁叫人家便宜呢,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是啊,。H61怎么用诊断卡啊,还没修过H61主板

网友:
假负载假负载
假负载假负载

网友:
有时候经验比诊断卡管用

网友(2013-04-23):
好像有USB的检测卡呀

网友(2013-06-01):
也可以借助示波器来修

网友:
还有USB的啊,你没用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