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30进水不加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2-25):
机器刚拿过来客户说进水,拆开之后主板有几处腐蚀,但都不严重,用洗板水擦完之后其它地方都没事了,只有51125第15脚发黑,且5V电感短路,把芯片取后不短了,从料板拆个芯片换上,插电待机0.008,测3.3v,5v都出来了,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上有3.3V电压,也有跳变,但就是没反应。
EC芯片是npce781,没图纸也不知道测哪个角,没思路了,怀疑BIOS,也没程序刷。请各位帮分析一下,或有图纸和BIOS程序的发一个,先谢谢了!!
     另外还有充电芯片边上有个电阻也腐蚀了,上边写着4sd,测阻值是50K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上网查各元件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找图纸吧 要不谁敢动啊  是在没图纸就换吧 有3.3了 就不一定是bios 我怀疑是南桥或者io

网友:
热心地观望中,呵呵,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