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求助

楼主(2011-12-25):
终于可以在这里发帖了。
----------------------------------------------------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接上笔记本的显示输出,出现菜单是花的,桌面显示的字符和鼠标方向都是反的;整个屏都有显示,但从笔记本显示屏来看只能显示其右半部分的内容,感觉放大了1倍。
----------------------------------------------------
屏资料:友达 (AUO), M200RW01 V2,20.0" (英寸)
----------------------------------------------------
vga驱动板
电压:5.0V
板号:E131175
芯片:RTD2270L
----------------------------------------------------
笔记本到显示器的连接线确认没问题。
一开机就花屏,感觉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打开显示器进行排查:
电源没问题
vga驱动板与屏之间的连接线没问题。
感觉 vga驱动板有问题,是不是24C16里面的数据丢失了呀?

网友:
换通用板点屏看下吧.这屏分辨率是1600x900的.双8 的屏线

网友A:
我是个新手,请问大师具体通用板的型号。信号接口是smt的,型号:MSCKT2407P30HB

网友B:
是有可能程序丢了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可能程序丢了要刷bios

我看到有一个8脚贴片IC,pm25lv020,估计应该是存程序用的。那个24c16应该是存屏有关数据用的。请问一下,刷bios是程序和数据都更新,还是只更新程序呢?

网友(点评):
刷25lv020就可以,我试过把24c16清空也能解决问题,不知道哪个适合你 都试一下啊 你有编程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新手,请问大师具体通用板的型号。信号接口是smt的,型号:MSCKT2407P30HB

把鼎科的2270的板子整上一块.20来块钱.

信号接口是smt的,型号:MSCKT2407P30HB
===========
这个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可能程序丢了要刷bios

没有编程器,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我还是喜欢用3000u ,呵呵 不过价格也偏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鼎科的2270的板子整上一块.20来块钱.

接口是30脚的贴片封装,1mm间距的。请大师推荐一个卖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是30脚的贴片封装,1mm间距的。请大师推荐一个卖家。谢谢!

那就是普通的LVDS接口吧..那种普通的30PIN的 屏线就好了...你去淘宝上面找一家店.买块驱动板.一条双8的屏线.一个高压条.告诉老板你的屏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可能程序丢了要刷bios

请问关于这个驱动板的bios哪里找呀?

网友(点评):
在基地找一下,不行再百度一下,要不就要上淘宝去买了

网友D:
接楼上的,你可以在本网站搜索一下,不行你再百度一搜,打上关键字应该可以搜的到

网友E:
霸屏拆下来测一下就知道啦,先确定是屏还是板的问题嘛。再修晒。。。。。思路要清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霸屏拆下来测一下就知道啦,先确定是屏还是板的问题嘛。再修晒。。。。。思路要清晰

我是小小白,手头没有工具,希望高人指点,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楼上的,你可以在本网站搜索一下,不行你再百度一搜,打上关键字应该可以搜的到

好像很难搜到。需要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小白,手头没有工具,希望高人指点,少走弯路。

自己买个并口编程器就好了,买点2025、2207、或则顶科的板,用顶科的版测试,2025、2207的陪板就好了。方便简洁有时会。。。。。

网友F:
没弄明白楼主修的是笔记本  还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弄明白楼主修的是笔记本  还是显示器

是液晶显示器,信号来自于笔记本的视频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个并口编程器就好了,买点2025、2207、或则顶科的板,用顶科的版测试,2025、2207的陪板就好了。方 ...

能推荐卖家吗?网络上不敢顺便买,呵呵

网友:
要不要卖一套给你,。。2025 2270 一般的都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推荐卖家吗?网络上不敢顺便买,呵呵

我不是在网上买的,在深圳华强北买的。。。。。你在电子城那些地方找一下,也不贵不到一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可能程序丢了要刷bios

此人到处罐水。看你发贴啥故障都是刷BISO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基地是多么神圣的地方,根据经验来说的

网友:
我找了一块vga驱动板,屏不花了;不过我找的vga驱动板最高支持1366x768,而本屏为1600×900的。我打算接下来修一下vga驱动板,请大家给个参考,是先换个24C16,还是给pm25lv020刷bios?

网友:
换了24C16,没有用,接下来想刷一下vga驱动板bios,下载了本论坛“RT2270新FLASH不带音频程序”,但找不到同型号的,不知道LTM200KT01能否代替?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2012-02-03):
做维修的 屏线 驱动板多的都没有怎么活

网友:
这个屏m200rw01是不是有通病啊花屏,只显示一部分图像,还是反的。

网友:
是的,刷了一个LTM200KT01不行。不过有一个奇快的现象:曾找了一块好用的vga驱动板,虽然显示频率不够,但屏是不花了。不过按了一下待机键待机,再按却也会出现花屏。需要断电重启才好。现在还没有找到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