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28开机报警

楼主(2011-12-25):
开机 滴滴滴滴-----滴-----滴,电流0.4几,加焊北桥内存槽还是一样,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话就加焊下显卡

网友(点评):
显卡是一长两短,况且0.4的电流,似乎也未到显卡,

网友A:
刷一下bios可能会有效果?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可能会有效果?试一下!

BIOS刷过,从论坛里下得刷了不行,自己提取的刷了还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网本 集显的,

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C:
把键盘取下来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键盘取下来再试.

裸板 就接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