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待机芯片发热

楼主(2011-12-25):
一台惠普nc6400系统供电管理芯片,(max8734)待机特别的热。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更换三四个芯片,已经排除芯片损坏的情况,后级电感已经翘起,排除 后级短路的情况。
  问,为什么还是待机发热呢?

网友:
是不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线性3V。5V有问题啊

网友:
发热和发烫是有区别的,我碰到过线形电压二级电压短路得很,很难查才找到。

网友:
芯片发热,,想都不想,,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