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2000w型号怪问题

楼主(2011-12-25):
一台海尔20寸润眼屏的显示器。在客户家的故障现象是每天早上开机时,显示器反复显示无信号输入。客户说通电一段时间后就能正常显示了。这个显示器拿到我这里。测了两天没问题。就送了回去结果又出现了客户所说的问题。大家说说看能事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看点电容有没有坏 鼓包之类的

网友A:
拆机看看的   电容坏的多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的那个显示器其实是正常的,是主机不正常,既然你测了显示器是好的,何不把主机抱过来测测

就是,怎么不查查主机

网友:
确实啊,楼主查下主机吧,有可能是显卡的故障啊!你测显示器是正常的那肯定是主机的事啦!

网友:
主机主板是新配的主机用别个显示器没出现类似故障 基本排除主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的   电容坏的多

电容都是挺好的 没有一点鼓包的现象。实在不行的话就替换试试吧 这个显示器在我这里其实没出现过在客户家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