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90AW01(02)屏的灯管问题

楼主(2011-12-25):
我在维修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MT190AW01(02)这个屏的灯管有好多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明基FP93GW和飞利浦19"中也有。我灯管换好后,遇到好多屏灯都发出嗡嗡的叫声,还有几个还带电源变压器也有声音发出。但是我测量的时候,电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是高压的问题但高压换了后嗡嗡的声音更大了。屏灯确定是换好正常的。我就是想不出来还有那里 还有问题了。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灯管支架有问题的多数

网友:
应该是灯管2头绝缘没做好

网友:
灯管中间的几个塑料圈圈你套了没有?高频引起的灯管碰壁响,这样的灯管寿命不长呀

网友:
绝缘没做好

网友:
绝缘做好的,灯管两头还用热缩管套好的,在外加原来的橡皮套,绝缘绝对好的

网友:
我用换一个通用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上去使用也是正常的,就是用原高压电源一体板就不行了,而且单改通用的高压上去,比原来还要大声的

网友:
哪了没有装好啊

网友:
灯管两边用热水管包好

网友:
你能判断出是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吗? 是电源部位,还是高压部位? 如果是屏里面的灯管支架响,那定是灯管的减震没有做好,原装的灯管都要加上透明橡胶小圈的,你的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