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430外接正常 内接白屏

楼主(2011-12-25):
神舟优雅HP430 集成主板 外接正常 内接白屏 换过屏还是原故障 北桥也做过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主板

网友:
屏供电查了么?

网友:
给屏供电的电感开路了,
同意楼主:
5.0
anuoni10
同意楼主:

网友:
到屏的信号要检测

网友:
估计这家伙发现是屏线断了,哈哈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缺失

网友:
看看屏线在测试哈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测屏线的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屏线,屏的3.3V电压没有送到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大哥,屏线吧???北桥和屏都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屏线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测试屏上保险有没电压?反着查、、、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宣布结果

网友:
查显存和显卡

网友:
楼主的估计是集成的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测屏供电正不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宣布结果

还没有修好啊想换个北桥 现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屏线吧???北桥和屏都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屏线了...

屏也换过了 屏线也换过了 、等换了北桥看什么情况 再告诉各位结果

网友:
下大本啦  努力干

网友:
屏,屏线,还有红路,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 准备下血本了

网友:
这个和北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有信号没有送到。